脉冲输出

楼主(2007-09-11):
现在由FX1N接受编码器信号,做脉冲输出来控制伺服电机,用输出脉冲的频率来控制电机的速度,有这样一个过程,比如当PLC接受到6000个脉冲时,停止输出脉冲,这样突然停止,机械上有抖动,希望PLC的输出脉冲能平滑减速,即当PLC接受到5000个脉冲时,输出脉冲从100K的频率开始平滑降低,只到接受到第6000个脉冲时,输出频率为0

网友A:
也想问问,PLSY是没有加减速的,说明书上说PLSV有加减速 但是没具体说明。有那位大哥指点下 谢谢了

网友B:
我觉得应该用PLSR指令,可设定加减速时间,可以实现LZ需要的平滑减速,具体使用方法可以参照编程手册,上面写的很详细!

网友C:
没错,用PLSR带加减速脉冲输出指令就可以解决.

网友D:
用DRVA,DRVI指令比较好,程序里面也可以用其他办法加以控制

网友E(2008-07-16):
我的plc脉冲输出频率为40hz---7khz,能否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F:
DRVA DRVI 编程要复杂一点.PLSR编程要简单一点 用PLSR就0K了

网友G:
学习一下,具体用哪种指令呢... 三菱的编程手册里有例子吗

网友H:
用PLSR 和DRVI或DRVA都可以解决,PLSV也可以,如果不解麻烦的话,用PLSY也行,不过在程序上要做些处理了,PLSY脉冲频率不是在运行过程中可以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