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信号采集干扰问题,急!

楼主(2007-09-11):
我在同一设备上安装6个压力变送器(输出0-5v)、6个温度变送器(pt100,输出0-5v)和1个差压流量计(输出4-20mA,加一250欧姆电阻转换为1-5v),信号采集用的是研华1713采集卡。现在的问题是:所有变送器同时工作时候会出现信号衰减现象,并且有波动现象;当变频器启动时,信号会强烈无规则波动,希望哪位大虾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1.检查供电电源电压是否下降;
2.各信号输入端并联电容。

网友B:
接地! 主要是没接地

网友C:
1.采集信号加装光电隔离器;
2.在变频器的给定输入信号的两线之间并接一个电容器;
3.控制信号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一端接地,一端悬空,有金属套管或金属走线槽的将它们两端接地;
4.将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和控制系统的供电电源相互独立,或安装隔离变压器;
5.敷设线路时控制电缆和主回路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放在同一个线槽内.

网友D:
以后再设计时最好选择电流型的变送器

网友E:
接地很重要!!!!干扰很头疼的!容易搞定还好,不然烦死你

楼主:
供电电压没有下降,测量回路电流也没有衰减。现在现场接地条件很差,多个设备共地.并联电容大小如何确定?

网友A:
按信号变化速度选择,一般在4.7-100VF之间。

网友F:
变频器输入侧加电抗器 我公司专业生产13325215833

网友G(2007-10-18):
‘用PLC高速计数器实现测量模拟量信号的方法’和广告与本议题无关,版主删除。

网友H:
和我以前经常碰到的问题类似:A/D采集的模拟信号受干扰,出现波动甚至跳变。
解决办法:
1.A/D输入端加滤波电容,容值不能太大,否则信号幅度和相位都会有变化
2.采用电网同步频率作A/D采样速率
3.接地系统优化,极其重要,这个是前提
4.适当设备与干扰源的相对位置或朝向,
5.对数据采集部分加强电的和磁的屏蔽
6.独立供电
依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措施,都会有效的。

网友I:
我认为这个问题主要是由电源质量问题造成的干扰,电源的谐波含量比较大,尤其是变频器启动时,变频器本身就是谐波源。qq:455145298,email:455145298@qq.com或utilization@126.com.大家保持联系。

网友J:
建议用 电流信号

网友K:
加信号隔离模块,或用好的模块。
又迅IO组件 的AI模块的模拟量输入通道全浮空隔离(模拟量输入与A/D转换电路及内部电路 之间 相互隔离,误接高电压不损坏电路),各模拟量输入通道之间路路隔离(每路模拟量输出之间相互隔离,任一路误接高电压不影响别的通道),二线制AI(对外接仪表供电)有短路保护(短路保护门槛电流为200mA,1秒钟,短路保护正常电流为 20mA),短路故障解除自动恢复正常;AI模块对系统的接地要求不高。
IO硬件详细介绍见:
http://www.autoyx.com/IOAsm/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