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

楼主(2007-09-11):
大家好:
请问我装一台测试仪,现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220/20V可调电源V放在机器内部就和试波器的测试窗口形成回路,我的机器是动作部加220/20V可调电源(0-20V)两个部分组成,此两部分合二为一工作正常,但是加上试波器之后就与0-20V可调电源形成回路,使试波器与我做的这个机器无法同时使用,但是我外加一个220/20V可调电源就可以用,将这个电源拆了放入机器就不可用。不知是何原因···还请大家多多指教···顺祝大家工作顺利!

网友A:
示波器的测试线负端一般接地线,所以会有你碰到的这种现象。

网友B:
楼上说的对阿,示波器探头的“地”,通过电源线和大地相连,一般的也就和你的仪器的外壳相通,这样你的电路地就和大地.仪器外壳.示波器的地线全部相通,干扰就这样形成了。更有甚者,如果你那里的配电是零线和大地线用成一条线,就很有可能听着花炮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