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07-09-11):
下位机使用AB的小型PLC1762 通讯模块使用1761-NET-ENI 但是使用段时间后,上位机就没有数据显示了,把下位PLC断电后再上电又可以通讯了,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通讯模块问题么?还是哪个参数设置错误!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在rsview中未加载通道或在rslinx中未绑定

网友A:
属于通讯不稳定,在RSLINX的DDE /OPC  TOPIC  Configure中
的TOPIC  LIST中的项目没有绑定,就不会有lock锁图标
这样的话,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在RSLINX的DDE /OPC  TOPIC  Configure中
的TOPIC  LIST中的项目没有绑定,就不会有lock锁图标
这种可能性最大

楼主:
感谢两位大虾,但我对PLC不太明白
在本地1761-NET-ENI里面设置还是..
是否需要另外专用软件进行设置
如果码或者速度设置有问题,是不是也会导致

楼主:
没有愿意赐教的么,以前学了不回忆会忘记的!!请了
哈哈

网友B:
是的啊,不学都会忘的很快啊

网友C:
看看是不是CPU报警,输出模块信号灯全灭了,那样的话上位机肯定没有信号显示
可已通过对应的logix软件反查报警来源

网友D:
应该在RSLINX的软件里检查和监控

楼主:
ENIutility  哥们帮我装了这个软件
跟你们说的好象不一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