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电压有没有220v

楼主(2007-09-11):
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电源一般是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A:
一般就是5到36伏的直流电压,不用稳压都可以的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控制端的电压范围很宽,从3V至380V交、直流都有。

网友:
当然有啊

网友C:
双向可控硅,触发电压200V

网友D:
http://www.lt-dz.com/erji/acac.htm,这儿有,其实几乎每个牌子都有

网友B:
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端接的是光藕,用不同的电阻就可适应各种电压,只要大于3V.

网友E:
固态继电器常用的控制电压有2种,一为直流输入控制电压3-32V;二为交流输入控制电压85-265V。

固态专业生产商,技术咨询热线:13353315732  陈生

网友F:
请问控硅器的控制电压有没有380v

网友D:
220的见过,380的还没有见过

网友G:
有啊,都是宽电压的嘛。

网友H:
你可以通过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I:
没用过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J(2007-10-29):
很少用,但是有,

网友K:
有啊!!较少,用的不多

网友L(2009-05-25):
生产SSR/SCR/可控硅/电力调整器(30A-500A)/代理台仪温控器等等工业电器产品/

质量保证/价格有绝对优势!!

http://www.dong-da.com

广州东达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M:
没用过 这么高的电压。但看见别人这样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