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水位计怎么样去除报警功能

楼主(2007-09-11):
锅炉汽包电接点水位计怎么样去除报警功能?,高低报警都是在+50和-50,且此点均闪烁,若想去除此功能,怎么办?

网友A:
在锅炉汽包电接点水位计找到相应+50-50电接点换掉

楼主:
原来厂家在芯片做死的.要去除得要厂家做芯片更换.

网友B:
接上个合适的电阻!

网友C(2009-11-24):
还不如找块电工胶布贴住那个点算了,免得晃眼睛。

网友D(2011-10-22):
可以在控制线路上加一个电源开关  WWW.XXYWJ.COM

网友E:
不接线,不送电,不适用都可以造成电接点功能失效,不过这样装电接点水位计有什么用呢。

网友F:
这个需要改动电子电路的,不具备电子电路技术的是办不到的。

方法是:

把那个点的信号线(是在仪表的内部电路,非外部的点连线。)截断,串入一个双稳态电路,在那个点被点亮时第一次闪烁去触发一稳态电路,然后由稳态电路输出去驱动(点亮)发光二极管即可实现。

简单的方法是; 将信号线截断后串入 一三极管,信号给三极管 b极,然后在b极与地并接一大些电解电容(时间常数要足够),再由三极管的e极输出去驱动发光。

欢迎来 电子 仪表专业群 65245756  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