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汽车减速箱

楼主(2007-09-11):
为什么汽车减速箱传动轴的直径从输入到输出由细变粗? 是在工程力学一试题上看见的,分析的时候应该要结合力学某些概念,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有两个原因
1.动力输出端一般没有尖峰载荷 不容易过载 允许用较细的轴径
而负载端的载荷是随机的 如果细端设置在后面 抗过载能力差
2.轴的设计为了安装等需要一般都有大小端 成阶梯状 后端的
轴要安装齿轮 轴径必须加粗

楼主:
多谢发动鸟的回复,但你所说的只有过载或安装方面因素,这既然是一道力学试题,应该会涉及到力学的一些概念,所以还请工程力学学得比较好的朋友再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B:
“减速箱传动轴的直径从输入到输出由细变粗”
太简单了,首先,你说的是“减速箱”,顾名思义,就是高速进,低速出,输入与输出的功率是不会变的(忽略内部磨擦损失),而输入与输出的扭矩是变化的(功率/转速),输出的扭矩比输入的大。 注意,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小的扭矩用较小的轴径,而大扭矩时当然要考虑增加轴径。

楼主:
主要是结合扭矩哈,多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A:
理解有误了 如果是这样 你应该讲为什么输入轴细 输出轴粗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