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的选择

楼主(2007-09-11):
我公司有几台大于55KW的电机需要重载启动,选择了软启动器,但是都带有旁路接触器,非常麻烦,而且故障率也加大了,请问有没有不带旁路接触器的软启动器,要求性能要可靠。谢谢!!!

网友A:
那就是用变频器

网友B:
有旁路接触器故障率怎么会高呢?大功率的软起都配接触器,运行中切掉软起,即节电又提高可靠性。接触器不是软起必须的,你只要拆下接触器的线圈的一根线就行了。

网友C:
西门子3RW44是带内置旁路接触器的软启。

网友D:
不用旁路接触器可以,但是软启一直工作。选用好的接触器不会加大故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