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与Eview触摸屏

楼主(2007-09-11):
欧姆龙CP1H与Eview MT4000触摸屏配合使用,触摸屏端口设置与PLC设置以调,用RS232通信线连接,完成之后仍无法实现通信。触摸屏的程序地址也设好了,PLC软件也在线设置过了,不知道还差什么或者什么地方不对。请求专业人士,给出详细的连接调试方法:

网友A:
你可以选用Omron C serial Host Link协议,设置好通讯参数,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B:
需要加CP1H的驱动的
没加的话 估计是连接不上

网友C:
CJ的内核。

网友A:
如果大家不懂不要乱说,omron PLC一共两个驱动程序,一个是omron C serial Host Link协议,一个是cj/cs通讯程序,常用的c系列用omron C  serial Host Link协议就可以了,比如c200,cpm2,cpm2ah,cp1h,cj,cs系列的用cs/cj Host Link协议

网友B:
应该是有人在乱说吧

网友D:
元件位地址要写对,不然好象也不行。

网友E(2009-08-01):
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