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控制电机实现精确定位(小女子才疏学浅,跪求高人指点~~!!!)

楼主(2007-09-12):
小女子初涉工程领域,由于小时侯的基础没有打好,所以在现在的学习和工作中着实很力不从心.
现想借本论坛向大家询问一些在选择和设计控制电机来实现精确定位/精确位移的问题,望众位高人能悉心赐教~~
现在我要选择一个马达带动一个传送带.
1.由于传送带不是连续运动,而是动一下,停一下.也就意味着马达也必须走一下停一下.而且要求的频率非常的快.假设传送带每一步需要走过的线性距离是8毫米,连在马达上的卷带器半径是30毫米,传送带要每秒走1000步(8米/秒);
2.其精度要求为0.1毫米;
3.持续扭矩为1牛左右.
请问,宗上要求,选用什么电机最合适?

网友A:
你想要用什么控制啊???

楼主:
步进电机或直流饲服电机?
怎么实现精度控制呢??

网友B:
你传送带上,所带的负载如何?重量。

网友A:
PLC 控制 步进 或 伺服 就行了啊!!

网友A:
重量? 问那些做什么?
次要得不能再次要的问题

楼主:
谢谢~~可否说的再详细一点呢?不好意思,小女子实在太愚钝啦~
是不是用闭环控制比较好呢?

网友C:
给你算一算:R=30mm,V=8m/s,如果马达轴和卷带器轴的速比为1:1,那马达的最小转速不能低于2546.42转/分钟,选择马达就要选3000转/分。
你是分拣系统上(EMS)用吗?
交流伺服马达,750瓦左右。

楼主:
下面引用由日月剑在 2007-9-12 9:10:00 发表的内容:
给你算一算:R=30mm,V=8m/s,如果马达轴和卷带器轴的速比为1:1,那马达的最小转速不能低于2546.42转/分钟,…
--------------------------------------------------------------------------------------------
可否把公式也写出来呢?不好意思,我算的转速为什么是你的一倍啊?
还有,不明白什么是分拣系统(EMS)啊...(寒~~)

楼主:
不好意思,可以把公式付上么?为什么我算的转速是你的一倍啊?
还有,我不是用在分拣系统上,其实就是一个微型加工中传送零件的装置.

网友D:
每秒八米,一分钟480米 再除以滚子的周长=2*3.14*0.03,就可以了。
用LENZE 的位置伺服加伺服电机就 可以实现你的 要求了 ,连PLC都不要了。

网友A:
8000*60/(2*3.14*30)

网友A:
罗茨 的好贵吧!

网友E:
旋转编码器定位

网友F:
和我一样命苦啊。

网友A:
看你用什么了
欧美的伺服的话 就主要伺服控制器 伺服电机就完事
日本 韩国等的伺服的话 PLC+ 伺服控制器+ 伺服电机
程序很简单 几十步解决!

网友D:
LENZE 的伺服现在也不是很贵了,只是相对其他的品牌有点贵,
性能好,现在用的单位也很多的
用什么品牌主要看你对哪种品牌熟悉,价格能接受就可以了。

网友G:
支持一下文文。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人啊,自己问了好多白痴问题,实在是汗颜啊~~
关于转速的问题大概了解了,还有两个问题不清楚,
因为我要设计的传动设备是一走一停的,一步走8毫米,一分钟走1000步,所以频率应该是16.67Hz,周期60ms.在这60毫秒中,只有一半的时间,即30毫秒是走的,另外30毫秒停住加载小物品上去。所以是不是会涉及到一个叫做mechanical time constants的问题?就是从没有速度到加速到最大,再有最大减到0,要在30毫秒内至少走8毫米。所以对电机的加速度有什么要求呢?有没有推荐的品牌?
另外,旋转编码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我要是想精度达到0.01毫米,能达到么?
如果有哪位好心人有相关的详细资料,请发到我的邮箱,万分感谢:
jijizhaowenwen@hotmail.com

网友H:
"精度达到0.01毫米"“持续扭矩为1牛左右.”
这个精度比较高啊。而且还是传送带传送,要达到这种精度我觉得够呛。
关注中。

楼主:
我觉得也是啊!!!5555~~~~
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I:
难度较大,如果能实现成本怕很高!

楼主:
给大家道歉一下,我上次说错了一个很关键的参量,就是转动速度,上次说是8米/秒,其实应该是8米/分钟。所以转速就应该是8000/2*3.1415*30=42.45了。
所以我对电机的转速要求不高,但是加速度要求很高,请问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A:
加速度的问题   选好点的伺服应该是没问题的!

就是你的精度 0.01 毫米 太难了

可能要花很大的成本了

网友J:
用伺服电机

网友K:
步进电机或饲服电机,在加个减速箱

楼主:
请大家给我推荐一些适合的伺服电机可以吗?
如果我选择一个旋转编码器,转一圈记数50,000步,是否可以实现没步0.01毫米?

网友B:
to:做人要厚道嘛

重量? 问那些做什么?
次要得不能再次要的问题。。。。

真的是这样么?精度要求这么高,我传送1KG的物体和传送50KG的物体的惯量会一样么?我电机需要的扭矩就不需要计算了?就算你选了3000转/分的伺服电机,扭矩不够的话,加减速机增大扭矩。但是减速机的精度要求就高了啊。别忘了减速机的回程间隙啊。

还有,随便加个PLC+步进/伺服,就可以了么?
如此短时间的加速到停止,你不计算加速力矩和机械时间常数或电气时间常数,能行么?

网友B:
总共30MS,优秀的伺服电机,机械时间常数就要2MS左右。电气时间常数4~10多MS。并不是说,随便一个电机就可以搞定的。
除非要求不是那么严格。
关于旋转编码器这块的话。可以给您点资料。要保证最终这么高的精度,外接编码器还是很必要的。
这个项目,你还是要慎重的选择电机和整个控制方法。
fanlishuang1982@163.com

网友L:
皮带,够呛

网友D:
用同步带应该可以.

网友M:
从伺服控制的角度来说并没有什么难的,最好是直接传动,不接齿轮箱,用同步带。
我们有高档的伺服产品,做到这点不难。
联系:allen.zhaol@gmail.com

网友N:
看了半天,没看懂,真是不好意思!!!看来我还差了很多啊.看来"做人要厚道嘛"很厉害!

网友O:
mechanical time constants这个参数你这个项目应用上可以不用考虑,可以用同步带传动,用步进电机来驱动,可以实现您的要求,只是同步带传动的负载惯量比较大,得选一款惯量比较匹配的步进电机,另外,精度0.01mm是定位精度还是重复定位精度?你真的需要这么高的精度么?

网友P:
精度有点高!有难度哦

网友Q:
是不是还需要传感器呀

网友R:
运动控制卡+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旋转编码器,采用闭环控制可以实现精确定位控制。

楼主:
下面引用由叶宇在 2007-9-26 9:16:00 发表的内容:
  运动控制卡+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旋转编码器,采用闭环控制可以实现精确定位控制。
--------------------------------------------------------------------------------------------
谢谢~~请问你有类似的电路设计图和控制程序让我参考一下么??
我的邮箱是jijizhaowenwen@hotmail.com

网友S:
干吗只在电控上转?路有多条.

楼主:
恩,我觉得应该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尝试,请ls的请指教!!!

网友T:
复杂点的上步进电机+编码器。。。。

网友U:
你是做smd自动编带机吗?

网友V:
精度高,有一定难度,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

网友W:
伺服电机,在加个减速箱,用同步带应该可以

网友R:
选用一块好的运动控制卡,很多功能它自带的,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X(2007-11-16):
www.telbridge.com

0755-27832701

成工

有解决方案

网友Y:
伺服控制

网友Z(2011-04-07):
LZ     小生回答你可以采纳

 如果是在恒定的条件先没必要用伺服或者步进去做 可以考了凸轮分割器    具体的我就不多说了 自己去百度下

网友AA(2011-11-11):
ROTORK 新推出的CVA系列 可以达到调节精度 0.1%  及每小时1200次以上,最重要的可以实现断电断信号情况下任意位置复位,QQ8608493  13006634873 王工

网友AA:
ROTORK 新推出的CVA系列过程控制执行器 可以达到调节精度 0.1% 及每小时1200次以上,最重要的可以实现断电断信号情况下任意位置复位,QQ8608493 13006634873 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