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S6600S-P与变频器(MODBUS)的通讯
4!@#

楼主(2007-09-12):
    求助~!PWS6600S-P(ADP6.2.0.01)与英威腾变频器通讯,变频器是走MODBUS协议的,我连了多次都不成功,通讯指示灯一直慢闪但不报通讯故障,而且屏的反应很慢。请问有没有PWS6600与变频器MODBUS协议通讯的案例参照一下设置,不胜感激~!!谢谢~~~~~~~ E-MAIL:flysn158@163.com QQ:39820635

网友A:
在ADP软件里面根据效验方式的不同,分为三种;modbus slave/master modus ASCII slave/master modicon RTU 984 slave/master,请问你选择的是什么哪一种?请这样测试看看,选择其中一种,然后删除控制区和状态区,长度设成0.画面上只做一个元件.请测试时改用ADP6.1.1.03的版本,这个版本可以在罗升公司的网站下载得到:www.acepillar.com.cn

4!@#

网友:
贝贝你好,我三种校验方式都试了的,连接的时候都没反应,会不会是通讯电缆有问题,请问232的电缆是2-3,3-2,5-5吗?我通讯和上下载都用COM1口行么?谢谢~!

网友A:
你好 如果连接线是9PIN对9PIN的话,那就是2---3,3---2,5---5
如果还是这样不行的话,那可能两家的modbus的协议上可能有差别,所以导致没有通讯上.可以的话可否把英威腾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发给我,邮箱:www.acepillar.com.cn

4!@#

网友:
好的,可以发给你,好象你的邮箱地址不对啊~!

网友B(2008-03-26):
请问PWS6600S-P你是要下载线吗?联系方法13610369480       020-3624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