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连接远程服务器的问题

楼主(2007-09-12):
粘一段代码
OPCServer1.Connect1('KEPware.KEPServerEx.V4','172.16.44.52');

OPCGroups1.ConnectTo(OPCServer1.OPCGroups);

OPCGroups1.DefaultGroupUpdateRate :=1000;

OPCGroups1.DefaultGroupIsActive := true;

OPCGroup1.ConnectTo(OPCGroups1.Add(test1));

OPCGroup1.IsActive := true;

以上代码为我写的连接opc服务器到增加group的代码
如果连接本机的服务器,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连接的是别的机器的时候
就会出现read of address 00000000  错误,请问那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Dcom配置已经配置好了

以下是详细的错误信息
Project Project2.exe raised exception class EAccessViolation with message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1F504FE5 in module ' opcdaauto.dll'.Read of address 00000000'.Process stopped. Use Step or Run to continue.

楼主:
补充一下,我使用kepware 自带的vb例子的时候也出现错误
The OPC function 'Connect' has returned an error of -2147467259 or Hex 0x800040005
我已经按照网上的DCom配置了服务器机器
请问作为客户端机器还需要什么配置吗?

网友A:
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配置一样。

记得guest要启用。

远程的问题比较多,多试试就好了。

楼主:
其实问题的关键是,我在连接远程服务器的时候Connect1
是成功执行的,是到OPCGroups1.Add的时候出现的问题,所以理论上应该不是远程连接的问题啊

楼主:
有遇到的吗?难道只有我一个人遇到过?

网友B:
连其他的机子应该配置以下Dcom

楼主:
回 范泽轩
我前面已经写了,dcom的配置已经放开了

网友C:
ERROR:0x800040005
权限不够。
看DCOM配置

网友D:
前面的异常应该是某语句调用失败后未判断返回值继续执行引起的错误,设个断点调试一下。

0x80004005 是 Unspecified error,未指定的错误,很可能是DCOM配置有问题。这么说吧,如果是第一次配置DCOM,按网上找的资料做下来,大部分情况下成功的可能性为0。

楼主:
那我就来说一下我的Dcom的设置
服务器端:dcomcnfg
  我的电脑->默认身份验证='无'
  com安全->四个配置中,以下四个用户都为最高权限
'everyone','network','System','ANONYMOUS LOGON'

  Dcom配置:kepware opc server 配置
    身份验证级别=‘无’
    安全-〉3个配置中,以下四个用户都为最高权限
    标识=‘交互式用户’

请问以上配置有不对的地方吗?或者是还需要有什么配置?

网友D:
仅配置这些可能还不够,我整理了一下OPC DCOM配置的过程,有兴趣可以去我的blog看,欢迎指正。:)
http://kking.gkb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