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500弱磁调速方法

楼主(2007-09-12):
我公司是2000T水泥回转窑,想改造成2300T或2500T产值,想在DCS500上做文章,用弱磁调速,那位高手有此经验请赐教,

网友A:
窑主机用的是什么调速系统?改造之前最好咨询一下生产厂家

网友B(2010-10-31):
我们这里也有这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一般电机和调速的容量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