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他励直流电机,当励磁电流改变时......

楼主(2007-09-12):
请教大侠们,
他励直流电机,当励磁电流改变时比如减小,但电枢电流保持不变,请问这样直流电机的输出扭矩会有什么变化,这两者这间是否有计算公式存在呢?
小弟愚笨,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先谢过了!

网友A:
M=CeφN Ce是系数,φ是磁通量,N是转速。电枢电压不变,电流不变,速度N就不变,所以随励磁电流减小,φ减小,M将减小。

楼主:
下面引用由qx100在 2007-9-12 11:19:00 发表的内容:
M=CeφN Ce是系数,φ是磁通量,N是转速。电枢电压不变,电流不变,速度N就不变,所以随…
--------------------------------------------------------------------------------------------
qx100,
感谢您的回复,及提供的扭矩计算公式M=CeφN .
有一点,他励电机,当电枢电流不变,励磁电流降低时,电机的速度N应该上升, 而不是不变。

楼主:
期待断续探讨...

网友B:
当降到一定程度有可能有飞车的危险。

网友C(2008-12-30):
转速与转矩又没有直接关系,在这里,转速由给点电压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