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40的参数为什么不能改?

楼主(2007-09-12):
  各位,我这里有一台三菱A540-11KW变频器,参数初始化后,参数P251(缺相检测)不能修改,设定时显示ERR,哪位了解,请指点迷经.谢谢!
哪位有台安N2-0.75KW 380V驱动板上的小变压器型号:IT1004B-A,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有些参数需要用PU04面板来修改的

楼主:
能否讲的清楚一点呢?谢谢

网友A:
意思是机器上原配的DU04面板有些参数是修改不了的

网友B:
我公司维修各类西门子\法那克\富士\欧姆龙\三菱\等各类变频器\电路板\PLC\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加工中心
欢迎各界朋友来电咨询洽谈.
周平侠(女士)
010-13269087030
QQ:631024036
邮箱: zpxmail@yahoo.com.cn

网友C:
如果是外部端子运行,该不了,该到面板操作试一下.

网友D:
    先改成面板PU    再改参数

网友E:
把P079参数设置成1。

就可以修改了。三菱变频器经常遇到这类问题。有的时候显示ERR1  ERR2 修改后,就可以输入你想要的参数了。

另外你说的变压器,IT1004B-A 我们有。拆机的。

020-35542929    QQ:419292971  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