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机系统声音过响

楼主(2007-09-12):
一饭店厨房用的抽风系统,电机是4极4KW的,抽风管道从一楼厨房架设到二楼楼顶,现因声音过大,影响到客户,想降低声音请问各位如何处理?没有用变频器的,且抽风系统已使用几年了!!

网友A:
1.请查收燥声的来原.如使用了好几的话一般为轴承即机械燥声多些.
2.振动声音.减振措施.
3.用隔的方式解决.
以上是我给你的一个大概思路.不到现场很难作出辩断.

网友B:
买进口的风机,药到病除

网友C:
轴承需要定期润滑一下,或者你干脆就直接买个好点的风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