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楼主(2007-09-12):
想用一台FX2N的PLC作控制器,与10台具有RS485的外围设备进行通讯,请教各位大虾如何做?

楼主:
没有哪位大虾做过类似项目?

网友A:
牛,不要太慢!

楼主:
速度不是要求太高。

网友B:
PLC用RS指令分别发出外围通讯设备能识别的数据侦,可分别与其通讯。
具体协议格式要看下位机了。

楼主:
在FX2N的RS指令中,有发送数据的首地址和接受数据的首地址
没有提到识别外围设备的数据帧,请问如何编写识别外围设备的地址程序,在握手之后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C:
在论坛上搜一下,昨天我还看到关于rs485通讯的帖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