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数控18T

楼主(2007-09-12):
修过一台大连产数控车,系统为大连产数控18T(实际为华中数控18T),故障为:输入D1,D2,D3刀补后,执行T1D1或T2D2或T1D2均出现刀补设置错报警,于大连产数控,华中数控电话联后问题至今未解决。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解铃还须系铃人!原厂解决不了,指望别人恐怕也就难了!

楼主:
我认为在故障应为硬件松动接触不良,可不知道存刀补的硬件是哪个?18T的CF卡是做什么用的?刀补的数据存在哪里?

网友B:
华中数控的售后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谁出售后服务的钱。

网友A:
如果一台数控系统还存在硬件松动问题,则很难想象它的可靠性和产品化程度!

楼主:
华中数控的有高手在吗?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C:
其实是在寻求免费资源。
看来华中CNC来访问的人还是不多啊。

网友D(2008-01-21):
车床的刀补不能用T1D的格式,应该为T0101第一个01表示1号刀,第二01表示刀补

网友E:
支持khyjz,楼主没有认真地看华中系统的说明书,系统之间的格式差异是有的,不能想当然。

网友F:
应当是系统或设置问题吧.:)

网友G:
认真研究说明书。

网友H(2009-06-02):
我有一台华中数控世纪星车床因系统故障无法修复需要购买主板。请问哪里有?

网友E:
你要换主板请先说明你的系统型号-----18T?19T?21T?22T?

cnc_hc@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