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1能否实现该控制功能?

楼主(2007-09-12):
我有这样的控制要求:电机周期4S,前2秒电机速度从0r/min,上升到1440r/min,并回到0r/min,后2s,电机反转,速度从0r/S,上升到1440r/min,并回到0r/S,类似正弦曲线,速度变化越快越好,周期不变,可以有一段恒速的过程。初步选定ACS800,各位高手帮我看看该方案可行不,明天给甲方报方案了,大家帮帮忙,感谢ing!!机械结构不能动,控制要求也不能变。电机15KW.

网友A:
可以,不过要用自定义编程。具体实现可以问一下技术支持热线010-58217766

楼主:
谢谢兄弟的回答!!在负载情况,PID参数不改动的前提下,上升到1440r/min要多长时间?

网友B:
  ni  你可以设置加减速时间太短了报过流的

网友C:
兄弟,该伺服做的就要用伺服做。你这个设计为了能实现那么快的加减速,电机必须轻载(也就是电机首先要放大很多),而且长期工作在加减速阶段,变频器要再放大(估计两档都不一定够)。

原来你报方案的时间已经过了,那... GOOD LUCK!

楼主(2008-02-20):
这个项目已经结束了,速度我是根据不同的位置给出的,也就是说速度是变化的,但不是连续变化的。ACS800的功能确实很强大,速度完全能够满足我的到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