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与伺服驱动器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7-09-12):
请问伺服驱动器怎样选择:比如选取择多大的功率及电流.伺服驱动器是根据什么参数来选取它的大小及型号>急!!

网友A:
伺服选型首先是电机,主要参数有1;惯量 2:转速 3:扭矩 4:电流
功率是通过公司算出来的:功率=(转速*扭矩)/9550.
选好电机后,会有搭配的驱动器的。我这有山洋和三菱伺服的选型样本和资料,有兴趣可沟通!MSN:zhongliwei83@hotmail.com
电:13120408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