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海泰克PWS1711-STN

楼主(2007-09-12):
各位师傅 我现在有块屏是2手的 里面有程序 现在我自己想下载一个新的程序进去
怎么办 里面旧的程序 怎么样删掉 还有就是 通讯总说超时

网友A:
只要下载新的组态进去,就会清掉,通讯超时是不是一直这样,检查波特率设定,如果不行可能通讯有问题

网友B:
你可以进入屏里的主菜单清除.也可以直接下载程序后程序会自动復盖程序.

楼主: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 原来屏进水了 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