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请教压缩机改变频问题

楼主(2007-09-12):
我厂用江西压缩机厂螺杆压缩机,电机132KW2级电机,加G9变频后,低速电机发热严重40HZ,高速50HZ也发热严重,8小时后将空开顶掉,最后变频拆出.不太明白50HZ运行,电机为何发热严重.不用变频工作正常.谢谢!!!

网友A:
那就用矢量型的吧,学习一下再运行。

网友B:
请问你用的G9是多大的?

网友C:
G9的!是不是INVT的啊!不会啊!变频与电机有多远啊,载波是不是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