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力矩模式的探讨

楼主(2007-09-12):
"如果有更好的上位控制器,还可以用转矩方式控制,把速度环也从驱动器上移开,这一般只是高端专用控制器才能这么干,而且,这时完全不需要使用伺服电机"
摘自 刘版主 的帖子。
    现在的确有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极力发挥伺服的高响应性能,打算用伺服的力矩模式,所以,驱动器上的参数基本上是做死的,调节不了了,只能从控制卡里的PID来调节了。
    想问个初级的问题,力矩模式下,速度可控吗?期盼回答。谢谢!

网友A:
当然可控,不过,是通过对力矩的实时调整来实现的。
如果是力矩模式,驱动器上需要动的,也就真的没有几个参数了。不过,总要有电流-指令增益之类的参数吧

网友B:
需注意:多数伺服驱动器的电流环参数不向普通用户开放。

网友C:
 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