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供水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7-09-12):
我单位现有一台ACS510、15KW的变频器对一台15KW管道水泵进行PI恒压供水控制。
平时大部分时间运行在35HZ、5A、180V、2.2Kg/cm2的小水量供水状态,但是每天有1小时用户的用水量较大,电机工频恒速运行,压力降为1.2Kg/cm,供水不足。准备将另外2台4KW的水泵也由ACS510、15KW变频器控制运行。因为ABB的说明书看不大懂,请教各位高手:
1、 ACS510、15KW能否控制4KW的电机?
2、 我想用其中一台4KW的作变频电机,另外一台4KW和15KW的作辅助电机,并且在2台4KW电机之间作定时切换(因为平时大部分时间处于小水量供水状态)。功能能否实现?
3、 如果上述功能能够实现,请介绍一下具体的参数设置和控制原理图。

         谢谢!

         sunyanshi63@163.com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A:
我公司维修各类西门子\法那克\富士\欧姆龙\三菱\等各类变频器\电路板\PLC\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加工中心
欢迎各界朋友来电咨询洽谈.
周平侠
QQ:631024036
邮箱: zpxmail@yahoo.com.cn

网友B:
用15KW的变频器只控制4KW的水泵当然可以,可以在变频器参数里电机参数那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C:
当然可以,不过配电柜线路要重新设计.挺麻烦.qq184139165设计制作.

楼主:
 chunjie36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13 11:46:00
    当然可以,不过配电柜线路要重新设计.挺麻烦.qq184139165设计制作.
   你的qq怎么加不上?

网友D:
压力不够的时候直接启动4KW的泵不就行了

楼主:
 压力不够的时候直接启动4KW的泵不就行了
你说的对,问题是怎么根据压力的变化来控制它的启、停呢?

网友E:
我帮你做QQ709550736goodmdh@yahoo.com.cn

楼主:
谢谢电工菜鸟。
  能否将变频器的设置参数和电气原理图发我邮箱。
  sunyanshi63@163.com

网友F(2008-09-14):
我这里的管道压力以前是11KG不知谁乱动了一下现在上升了12KG怎么回去到11KG呀

网友F:
我这里的管道压力以前是11KG不知谁乱动了一下现在上升了12KG怎么回去到11KG呀
有那位大侠知道告诉我一下.有奖励的呀,QQ471229117

网友G:
装个电接点压力表就搞;定

网友G:
哪位老兄能教教变频器的维修知识!我有台ACS510的变频器上电无反映呀,我不会处理,帮帮我呀

网友H(2009-03-29):
15KW变频带4KW水泵,不可取.大马拉小车.估计你那4KW的电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宣布下岗了。4KW电机直启就可以。15KW水泵作为固定变频泵运行比较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