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模块是否需要接COM

楼主(2007-09-12):
SM331 (7KF02)上空余的两个点新接入信号(浊度仪),结果发现没有数据,查看端口值为最大值,后将输入的负接线端与COM口连接数据可显示正常,查看其他输入的模拟量输入均无与COM口连接(超声波液位仪),请高手指点,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将模拟量输入与COM口连接??

网友A:
参考<深入浅出s7-300>,那本书上有介绍的.

楼主:
书上我看过的,介绍的并不是很详细,看不懂它说的什么意思,能有高手详细说说吗?

网友B:
共模电压干扰引起的,接上就消除了

楼主(2008-03-22):
为什么是共模电压干扰而不是差模电压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