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急救:wincc无法运行

楼主(2007-09-12):
大家好,有个问题比较头大,当我在wincc的计算机启动属性中选中变量记录运行系统后,就无法进入运行环境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还有不启动变量纪录运行系统,是不是就不能在在线曲线里显示归档变量的状态了~~谢谢大家~~

网友A:
问题1 您的项目名或者项目保存路径中含有中文字符导致您无法启用变量纪录运行系统,这个问题在wincc6.2前的版本都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您使用的是5.x版本,如果系统中也安装了PLC编程软件step7,那么请安装step7 v5.2安装盘中的wincc hotfix补丁。
问题2 如果不启用变量运行系统,那么是无法显示归档变量的状态的。

楼主:
谢谢,不能运行的问题解决了,还有点疑问,能不能在动态趋势曲线里调整变量的采样时间,如果能应该如何实现,再次感谢~~

网友A:
变量的采样时间是由您组态归档的时候定义的哦,并不支持在线调整的。

网友B:
我在计算机(wincc6.0)上启用了变量记录运行系统,全局脚本系统.然后建了个内部变量,和一个脚本动作.但激活后,无效,不知何故.我是模仿别的项目作的一个密码访问口令框.项目名字和计算机名字一样.请教一下!

网友A:
To 千山:
动作是需要触发才有效的哦,您不设立触发是没有用的。

楼主:
那我能不能理解为在运行时是不能调整变量的采样时间的?

网友A:
To Zpcool:
可以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