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不能开机

楼主(2007-09-12):
请教:手机几个月没用(电池没有取出),现在却不能开机,插充电器也没反应(也是没有充电).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网友A:
把电池的电极擦干净再装进去,充电,开机

楼主:
“把电池的电极擦干净再装进去,充电,开机”。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B:
拿出电池,用手捂住,热一热,再装进去,试试。

如果不行,只能拿出电池,用电池充电器给电池充电了。

网友C:
用直冲它有智能冲功能要原厂的

网友D:
一个是直接用坐充充电池,看看电池是否还能充电。。。另外如果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手机应该也是可以直接用外部电源供电的,看看是否是手机的问题。。

楼主:
拿出电池,用电池充电器给电池充电了。
可以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