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A from 指令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2007-09-12):
请问 [ FROM H0E K28 K2M0 K1 ] 是什么意思?
我是刚学三陵的新手,在手册上没有查到!!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不是吧?
30PLC只可以接8个扩展模块,怎么会有OE呢?扩展模块的地址应该是K0~K7
从第“H0E+1”个模块的K28号通道取出数据送到K2M0,只取1笔

网友B:
楼上正解
赞同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这是真的,我们公司的PLC监控系统的程序就是这样编写的,而且有两个基板,一共15个模块.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两个基板是用并口线连接的

网友C:
from指令是从指定的智能功能模块/特殊功能模块的缓冲存储器中读数据。

与一楼说的“只可以接8个扩展模块”没有什么关系。照一楼意思会让人误以为是FROM指令是专门读扩展模块数据的。

[ FROM H0E K28 K2M0 K1 ]  就是把以起始I/O地址为"H0E*"的特殊模块(如AD,DA,定位模块,通讯模块)中以K28为起始号的寄存器的内容读到K2M0   其中的“H0E",是由特殊模块所在的槽号决定的。

据你所说你的PLC为A或Q。

网友D:
FX2N只能接8个扩展模块,
A&Q和FX可不一样。

网友D:
[ FROM H0E K28 K2M0 K1 ]   是把以起始I/O地址为"H0E*"的特殊模块(如AD,DA,定位模块,通讯模块)中以K28为起始号的寄存器的内容读到K2M0(只读取低8位)。
其中的“H0E",是由特殊模块所在的槽号决定,
(”鸡蛋饼...“说的不对,不完全由槽号决定,对于Q系列来说可以是自己分配.)

网友C:
 人家楼主已经说明了是“ 关于三菱 A  from 指令”。

网友C:
“活到老,学到老”,名字挺好,有这时间自己多把指令手册看几遍,早看明白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我也看书了.可书上说的太不清楚,我不太明白,所以问问网上的行家.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E(2009-05-18):
有不懂的话 问三菱一位老技术顾问

他很厉害的 技术热线解决不了的问题 人家都找他

呵呵  我把他号码搞来啦  吕工13916033790

可能态度有点差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