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电流表的疑问?

楼主(2007-09-12):
使用钳形电流表时,我想大家都应该遇到过这种问题:卡电流时,线的位置不同,所测的电流值也不同,请问,谁知道怎么样测得的电流(线放到中间或者其他位置)才是真实的?

网友A:
有这种事?可别把电流变化值看错了呀。

楼主:
哦,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线卡在钳形电流表里的时候,线放的位置不同,所测电流不同!

网友B:
一般情况下这种误差不会太大的。

网友C:
这种情况电流值变化不会太大的

网友D:
我常用,电流变化不大的,真要想准确一些的话
你可以调整角度多测几次,取平均值,或者换精度高的钳形表

网友E:
便宜的钳形电流表误差很大。

网友F:
你用什么牌的表?不行就换表,要是量程够,就在钳口上绕几圈,然后除一下比例,求平均值好了。

网友G:
天天都在卡电机电流,没遇到过,该不会是表坏了吧............

网友H:
放在中间最好

网友I: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因为本身所测量的设备它的电流就一直是在变化的,再加上电流表的响应速度不一定会跟的上啊!我猜想是这样的!期待高手!

网友J:
中间最准,数字表会准一点吧

网友K:
标准是放在中间的,但你说的误差是没有那么大的。

网友L:
我一般是卡好放下,腾出手来记录一下,观察一下,老拿着多累

网友M:
在测量小电流时线的位置不同,显示的电流误差较大,应放在中间。

网友N:
导线应该和钳面垂直,并且在中间。

网友O:
以前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会不会是表的问题?我用的时候再观察哈

网友P:
中间最准,但误差不大的

网友Q:
可能是你的表坏了
误差通常很小的

网友R:
钳型电流表原理上就是一个电流互感器,放入钳口的电线是一次电流通路。电流表的示值是二次电流的比例值。任意位置的误差都不会超过钳型电流表的最大误差。

网友S:
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T:
里电机近了就有变化,我遇到过的.

网友U:
导线有60个左右电流。铅口闭合。把铅口靠近导线。就有3-4个电流。常常是中间相比两边大一点。表没坏。表的寿命一般也就几个月。

网友V:
误差不会太大的

网友W:
最好不要靠在电机或变压器上量,否则电磁感应会影响钳口的铁芯造成较大的误差

网友X:
支持“EPROM:”
    远离变频设备。 房中间最准确。

网友Y:
我实测过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不同的位置电流差的太多.

网友Z:
按放在中间设计,误差看电流表精度与性能

网友A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而且电池电量不足,电流偏大

网友AB:
线最好放在中间,表要水平,开口接触面要干静对齐,这样误差会小些

网友AC:
同意楼上的

网友AD:
按要求来是卡在中间的,但放在旁边有一点误差。不过用数字表会好一点

网友AE:
测量时候观察数值的时候,要凭经验,手不要僵硬,差别不大的  除非表不好

网友AF:
表的问题吧.不觉得有多大的差别!

网友AG:
买好一点的表史试,还这样的话就是你的负载/电机有问题拉!

网友AH:
我平时不过分去要求线的位置,但是钳行电流表说明是要求线在几何中心,如不信可以查看说明书

网友AI:
有测直流电流的钳形电流表吗

网友AJ:
放中间最好

网友U:
古柯碱: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16 22:41:00
    有测直流电流的钳形电流表吗

有的。型号忘了。到大商店问一下吧。

网友AK:
不觉得有多大的差别

网友S:
差别不大。

网友AL:
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