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关于EM231 热电阻的,

楼主(2007-09-12):
系统里有几个EM231温度模块,监控电机温度的,现在 电机温度不需要监 控 了,EM231的输入没有接,上电后,SF指示灯红色闪烁,是输入开路的原因吗,?而且显示电机温度都是最大值3276,都报警。如果不改程序 ,只是把那几个EM231的 电源线摘下,把数据线摘下,这样运行对CPU226等其它模块有影响吗,?

网友A:
不可以这样的,你把热电阻输入信号用100欧姆的电阻短接吧

网友B:
是的,支持"老财"

楼主:
为什么不能这样啊,对那个CPU226有什么影响啊?
我试了一下,可以运行的,

网友C:
可以这样啊,这样就相当于拆除了EM231,再把相关程序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