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热电阻还分本安和防爆吗?

楼主(2007-09-12):
现场热电阻还分本安和防爆吗?我这有的通过安全栅进的DCS,有的直接进的DCS,虽然安装地点不同,但我看在现场安装的热电阻都是一样的。请指教!

网友A:
热电阻和热电偶,不带变送装置的话,只有隔爆的。

楼主:
那还有必要用安全栅吗?

网友B(2008-06-24):
如果现场没有存储能量的元器件,则可以不用安全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