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怎么打开无效?

楼主(2007-09-13):
打开一个画面,提示服务器不可用,点击启用本地服务器,出现HRESULT ERROR     OX2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点确定  出现HRESULT ERROR   0X800461A(NULL) 点确定 出现不能装载画面文件
到底怎么回事啊?请高手们解决 。是授权问题还是安装问题,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安装的WINCC版本与所打开的画面版本不同呢?

楼主:
我装的是6.0的
应该没问题!怎么回事情啊!换个其他画面打开也是这样的!

网友B:
公司的计算机没有相关资料,如果可以的话我晚上看看资料后回答您。

网友B:
如果新建项目出现此错误的话您只能重新安装软件,如果是旧项目出现此错误的话说明您原项目复制没有使用项目复制器复制。

网友C:
 是不是安装的WINCC版本与所打开的画面版本不同呢?我曾经遇到类事的问题,v6.0 sp2 打不开v6.0sp3的画面

网友D:
使用项目复制器复制项目和在windows 中用复制菜单有什么区别呢,还有那个另存为..

网友E:
我的WINCC也是。重新安装系统及WINCC,仍无法打开和创建画面。但可以创建项目。请帮忙!谢谢!

网友F(2008-07-14):
我装WINCC2007,装的过程中没问题,装完了,他提示重启,但是重启后不能打开这个软件。为什么啊,哪位大哥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D:
wincc2007没听说过有此软件啊,最好把那个提示图框发布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G:
5楼说的是相当的正确。都是6.0的,但是SP1或者SP2打不开SP3的。

网友E:
本软件有时安装正确也会出现此问题吧。这个WINCC头痛

网友H(2009-08-18):
4楼说的是  旧项目出现此错误的话说明您原项目复制没有使用项目复制器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