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ool Pro RT如何才能和S7-PLCSIM连接

楼主(2007-09-13):
ProTool Pro RT如何与S7-PLCSIM连接?
 我编了一个程序做试验结果失败,求教高手

网友A:
ProTool Pro RT与S7-PLCSIM联机时要设置PC/PG接口,S7在线设成MPI方式,至于是适配器还是CP通讯卡都行。

楼主:
珠湖兄:
     可否更为祥细的说明一下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