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中的一段代码,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07-09-13):
 为什么我这段脚本代码执行后,在数据库中取出来的信息,在Listview中没有 列头 呢也就是列名
 Listview在使用时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请指点 ,红色部分的代码,谁能给我翻译一下.
    Dim sPro
    Dim sDsn
    Dim sSer
    Dim sCon
    Dim sSql
    Dim conn
    Dim oRs
    Dim oCom
    Dim oItem
    Dim m,s,n
    Dim Control

   sPro="provider=MSDASQL;"
   sDsn="DSN=CC_wincc_sq_07_09_06_10_08_26R;"
   sSer="UID= PWD= "
   sCon=sPro+sDsn+sSer

    sSql="select * from AMT"
   MsgBox"Open with:"&vbCr &sCon &vbCr &sSql &vbCr
   Set conn=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
   conn.ConnectionString=sCon
   conn.CursorLocation=3
   conn.Open

   Set oRs=CreateObject("ADODB.Recordset")
   Set oCom=CreateObject("ADODB.Command")
   oCom.commandType=1
   Set oCom.ActiveConnection=conn
   oCom.CommandText=sSql

   Set oRs=oCom.Execute

   m=oRs.Fields.Count
    Set Control=ScreenItems("ListView1")
    Control.ColumnHeaders.Clear
    Control.ColumnHeaders.add, ,CStr(oRs.Fields(1).Name),140
    Control.ColumnHeaders.add, ,CStr(oRs.Fields(2).Name),70
    Control.ColumnHeaders.add, ,CStr(oRs.Fields(3).Name),70

   If(m>0) Then
     oRs.MoveFirst
      n=0
     Do While Not oRs.EOF
     n=n+1
     s=Left(CStr(oRs.Fields(1).Value),23)
     Set oItem=Control.ListItems.Add()
     oItem.text=Left(CStr(oRs.Fields(1).Value),23)
     oItem.SubItems(1)=FormatNumber(oRs.Fields(2).Value,4)
     oItem.SubItems(2)=Hex(ors.Fields(3).Value)
     If(n>1000) Then Exit Do
     oRs.MoveNext[/color]
     Loop
     oRs.Close
     Else
  End If
   set oRs=nothing
   conn.Close
  Set conn=Nothing

网友A:
m=oRs.Fields.Count //得到返回的数据集条数
    Set Control=ScreenItems("ListView1")
    Control.ColumnHeaders.Clear
    Control.ColumnHeaders.add, ,CStr(oRs.Fields(1).Name),140
    Control.ColumnHeaders.add, ,CStr(oRs.Fields(2).Name),70
    Control.ColumnHeaders.add, ,CStr(oRs.Fields(3).Name),70
//以上代码是填入listview,填入了3个数据,实际就是建立数据表头
   If(m>0) Then   //有数据则执行
     oRs.MoveFirst  //移动指针指向第一条数据
      n=0                  //设立计数器为0
     Do While Not oRs.EOF  //只要没有到结束就继续
     n=n+1
     s=Left(CStr(oRs.Fields(1).Value),23)
     Set oItem=Control.ListItems.Add()
     oItem.text=Left(CStr(oRs.Fields(1).Value),23)
     oItem.SubItems(1)=FormatNumber(oRs.Fields(2).Value,4)
     oItem.SubItems(2)=Hex(ors.Fields(3).Value)
   //以上代码向listview填写数据
     If(n>1000) Then Exit Do //如果大于1000条数据则退出
     oRs.MoveNext  //移向下一条数据。

网友B(2008-12-22):
因为你没指定LISTVIEW控件的显示类型在 Control.ColumnHeaders.Clear后加句 listview.VIEW = LVWREPORT就好了

网友C:
1楼翻译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