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孔板流量计的特点是压损大点,但精度高吗?

楼主(2007-09-13):
孔板流量计的特点是压损大点,但精度高吗?
小管径的管路是否可选孔板流量计,孔板流量计不适用于大管径? 我现在要买一个风机性能实验台,其管道直径为110mm,流量就是普通离心风机的流量大约1000m3/h至3000m3/h,应该选用什么样的流量传感器呢?

网友A:
孔板流量计是非常传统的流量测量方法,具有测量范围广,应用广泛的一种。同时具有压损较大,量程比较小。

网友B:
我觉得相比有的流量计而言,孔板的压力损失小很多,就上面说的调节完全可以用的。

网友:
小管径的管路是否可选孔板流量计,孔板流量计不适用于大管径吗?

网友:
那请大家说说孔板流量计与皮托管和多喷嘴流量计的区别,它们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
孔板在大口径方面不是很适用,首先大口径压损是可以想象的,其次孔板属于年表如果口径太大维护起来也非常的麻烦.测量一般的气体要求价格低廉还是涡街比较实惠可是涡街对工况有严格的要求(主要是震动).
楼主如果要求无压损、高精度、免维护、抗震动、耐高温那可以考虑下弯管流量计。
senbo_zdh@126.com这是我邮箱如果需要资料可以发信给我。

网友:
孔板流量计
1、优点
(1)标准节流件是全世界通用的,并得到了国际标准组织的认可,无需实流校准,即可投用,在流量计中亦是唯一的。
(2)结构易于复制,简单、牢固、性能稳定可靠;
(3)应用范围广,包括全部单相流体(液、气、蒸汽)、部分混相流,一般生产过程的管径、工作状态(温度、压力)皆有产品。
(4)检测件和差压显示仪表可分开不同厂家生产,便与专业化规模生产;
2、缺点
(1)测量的重复性、精确度在流量计中属于中等水平,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错综复杂,精确度难于提高。
(2)范围度窄,由于流量系数与雷诺数有关,一般范围度仅3∶1 ~ 4∶1。
(3)有较长的直管段长度要求,一般难于满足。尤其对较大管径,问题更加突出;
(4)压力损失大;
通常为维持一台孔板流量计正常运行,水泵需要附加动力克服孔板的压力损失。该附加耗电量可直接由压力损失和流量计算确定。一年约需多耗电数万度,折合人民币数万元。下表中列出了孔板在正常压力损失情况下的能耗计算结果。其中运行天数按三百五十天计算,电价按0.35元/度计算。由表中计算电耗数据可见,孔板的附加运行费用是极高的,而采用弯管流量计该运行费用为零!
(5)孔板以内孔锐角线来保证精度,因此对腐蚀、磨损、结垢、脏污敏感,长期使用精度难以保证,需每年拆下强检一次。
(6)采用法兰连接,易产生跑、冒、滴、漏问题,大大增加了维护工作量。

网友C(2007-10-18):
楼上高论,佩服!也回答了楼主的问题。
既然是风机性能实验台,精度量程比使不能忽视了。巴类和热式可选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