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7-09-13):
请各位帮忙,我不知道触点式计数器和晶体管式计数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好象触点式要加继电器,不知道选的PLC是不是也应对应继电器或晶体管型?谢谢大家!!!!!!

网友A:
1.触点式计数器的计数频率相对要低,晶体管式计数器的计数频率相对要高。
2.触点式计数器不需要考虑PLC匹配,晶体管式要跟PLC匹配。

楼主:
非常感谢zho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