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Ipetronik SIM-LAMBDA空燃比分析仪测试方法

楼主(2007-09-13):
Ipetronik SIM-LAMBDA空燃比分析仪测试方法
SIM-LAMBDA空燃比分析仪的特点
 二路或四路模拟输入用于Lambda氧传感器
 可测试λ值,空燃比(A/F),氧含量以及电流
 包含线性调节的电源器用于传感器加热
 直接连接Bosch的传感器
 根据要求支持其他传感器
 经由软件支持测量配置
 测量数据输出到CAN
 全面的电隔离(测量输入,也包括CAN)
 有移动版本用于汽车测试项目(SIM-LAMBDA)
 也有非移动测试台架版本(T-LAMBDA)
1.0 硬件和线缆
1.1外壳和插槽
1.2系统缆线(CAN总线和电源)
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提供更长的电缆!
1.3输入电路
1.4输入缆线600-672.xxx
我们提供所有不同长度不同插头的电缆。
2.0测量五步骤
2.1要求
除了测量硬件之外我们还需要:
 带CAN接口的笔记本(例如Softing CANcard, Kvaser LAPcan)或者带CAN接口的计算机(例如Kvaser leaf professional)
我们必须正确安装CAN接口,如果需要可以熟读各个厂商的手册来了解所需的步骤:
 Windows软件IPEconf通过CAN总线来配置各模块
 作为独立的软件或者作为数据采集软件的选项或者驱动程序(例如DIAdem、INCA、LabVIEW、X-analyser)
 如果你的电脑还没安装IPEconf,请把IPETRONIK CD放进光驱安装。安装之后,自动开启功能会弹出一个语言选择的对话框。接下来各个软件安装组件的选择菜单会出现。按设置环境说明书来选择IPEconf的设置。
 该步骤描述连接IPETRONIK驱动的集成IPEconf测试软件的不正确应用(例如DIAdem, INCA)!
2.2初始测试
步骤一:模块的连接和加电
连接一个或多个模块到笔记本或者一台测试计算机,再正确地连接模块到电源供应端,按1.2所描述的操作。缆线的类型和长度可以随着不同的应用而改变。接着接通电源。接通电源之后,模块就立即开始测量。LED状态灯显示当前的操作状态(有关LED指示灯在第三章)。注:SIM-LAMBDA与其他SIM系列的产品不一样,它在上电之后只会显示绿灯,表示正常运行,黄灯不会自动发亮。黄灯发亮表示装置正在运行,而它的运行要通过软件控制。
如果你把M-模块和SIM-模块在一个系统里一起使用,请注意一下几点:
 通过SIM-模块连接电源端,而不要通过M-模块。M-CAN缆线用于较低的电流负载,SIM-CAN缆线用于较高的电流负载。
 在一个只有M-模块的系统,如果连接了超过最大的15个M-模块,就需要加一个电源媒介,因为M-CAN缆线的电源负载会太高。
 只有M-模块允许6~42(55)V的直流工作电压。几乎所有的SIM-设备都在9~36V的范围之间。
步骤二:硬件接口设置
开启 IPEconf 择Configuration → PC-Hardware... 或者通过工具栏符号 来做CAN接口的通讯设置(这里CANcardX/XL)
这个波特率对应设备配置的设置。如果系统里有模块已经设置了和当前的波特率不一样,那么将不会响应。要是不知道模块里设置的波特率是多少,你可以通过测试来测定,或者通过M-DEF插头来重置模块,默认值为500 kBit/s。
步骤三:识别模块,读取参数(IPEconf)
通过System → Recognize and read parameters 来执行一个有效的模块识别,或者通过工具栏的 符号来执行。
存储在模块里的设置可以被读出或者显示在这个对话框里。
步骤四:测量配置和设备配置
通过Configuration → Devices... 或者工具栏的符号 来调用设备对话框。
在这对话框里你可以对各种设备做如下的一般设置:
 设备名(默认为序列号数)
 时钟脉冲(可测定的脉冲通过内部的时钟发生器或者系统里的另外模块)
 采样率(设备所有通道)
 通道调整(接通的时候补偿每条测试链)
 波特率(传输率对所有系统设备都有效)
可以对通道进行设置,设置完后,SIM-LAMBDA上的黄灯和通道3旁边的黄灯会发亮,表示通道3正在运行。
通道配置
通过Configuration → Channels... 或者工具栏的 符号来调用通道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用于执行各个通道以下的细节设置:
 通道名(默认为序列号+通道号)
 激活(用于激活各个通道的测量)
 比例尺度(测量范围的线性比例设置为一个物理范围,例如–0,5 V ... 5 V 对应–0,5 ... 5)
 桥校准(仅用于DMS通道)
 零点修正(错误和输出的区别 „− Full Scale“分别输出的抑制„− Full Scale“)
 CAN-ID, MSB, LSB(在CAN报文里寻址测量值,可以通过人工设置或者默认分配)
零点修正=输出抑制„− Full Scale“
如果零点校准(ZC)没有被设置,如果有负的最大刻度值或者存在错误,„− Full Scale“将输出。如果这个零点有效,在两种情况下值„− Fullscale + 1Bit“的情况下会输出。硬件支持有区别的错误和负最大刻度值的设备能够区分 以下情况,倘若零点校准有效:
 负最大刻度值=− Fullscale + 1Bit
 错误(传感器中断)= − Fullscale
步骤五:进行测试测量(IPEconf)
在IPEconf下通过Measurement → Start . 启动一个测试测量。连接的模块按照当前的配置进行初始化。接着当前的测量值会在„Measuring values“栏里显示。
通过Measurement → Stop 来终止测量。
注:在测试过程中传感器的温度会不断上升。

楼主:
IPETRONIK基于总线技术将下层的测试模块采集到的模拟/数字信号转换成CAN信号,最后经由电脑或者数据记录仪进行数据采集。模块化的结构设计,你可以用下面的任何模块组建一套测试系统,你也可以通过添加新模块来扩充你现有的测试系统。
IPETRONIK将复杂的测试技术转变成容易理解的和常规使用的数据。支持几乎所有ECU通讯的总线系统,提供了对CAN, Diagnostic, LIN, CCP, KWP2000, KWPonCAN或者McMess 协议的支持,可以测量:
? 电压达到+/-60V,也带激励
? 差分电压达到+/-30V,也带精确的电桥
? 电流达到20mA经由内部电阻
? 电流达到200A经由外部转换器
? 温度
? 以及测试频率和周期
? 几乎所有汽车总线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