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在S7200程序中问题

楼主(2007-09-13):
请问各位高手,在S7200程序中有一个点SM0.1是什么意思呀,复位和置位指令下边加一个数字是什么意思,V是什么存储区呀,例如VW6,在此我先谢谢大家了,我搞过300的系统,但一开始搞200的就感觉有好些不一样,请大家多帮帮忙呀,再一次感谢。

网友A:
SM0.1是系统标志位,看看系统手册就知道了,我和您一样,出道于300的PLC,但是我比您要进步的快一点,V  变量区,也就是300中的数据区。复位指令下的一个数字代表要复位或者置位的位数哦,300中没有这种指令,但是可以通过编写FC来模拟这样的功能块。

楼主:
请问朋友,能否把“复位指令下的一个数字代表要复位或者置位的位数哦”再解释的详细一些呀,谢谢。朋友

网友B:
看帮助

设置(S)和复原(R)指令设置(打开)或复原指定的点数(N),从指定的地址(位)开始。您可以设置和复原1至255个点。

网友C:
s7-2000系统应用手册这本书,会给你带来很多好处

网友D:
我一直想弄到一本系统手册的书,但是一直是没有结果,真是郁闷死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C:
网上下载一个电子版的也不错

网友E:
系统手册的内容基本与帮助文件一样,只不过帮助文件的内容散落在各处。印刷的系统手册好贵,我买过,S7-21*的90元1本+9元邮资,S7-22*的120元1本。

网友F:
请问V变量存储和M中间量存储有什么区别?

不会,学习!

网友:
使用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范围上有限制,M一般256位,V可以5000多位,依不同PLC不同。同时300/400PLC里没有V存储位
SM是200的特殊存储标志位,SM0.1初始扫描时置1,以后都为0,一般用于初始化程序

不会,学习!

网友:
有问题继续讨论

不会,学习!

网友G:
这个问题昨天偶也不懂,不过今天看了看资料,差不多了,幸好俺的西门子方面的资料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