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触摸屏的开关属性怎么设置?

楼主(2007-09-13):
做一个按钮,怎么设置属性,也就是属性里的“设备地址”,“输出地址”是指的哪些地址?
要怎么设置才正确!

网友A:
你要控制那个地址的点,就用那个地址塞。。。

楼主:
我的意思是,是"读取地址"还是"输出地址"是我要控制的地址???

网友B:
“读取地址”是读取PLC或屏内的地址
“输出地址”是控制PLC或屏内的地址

网友A:
确切的说输出地址是你要控制的地址,一般情况下,读取地址和输出地址用同一个地址

不会,学习!

网友:
自己实际试一试不就很清楚了!!

网友C(2007-11-22):
从屏幕损坏的eview506Lv3触摸屏上传程序,然后下载到新的eview506Lv3触摸屏上后,重启,触摸面板上按钮无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对应的内部地址

网友D(2009-02-06):
读取地址:当你按下该按钮后,PLC内相应的触点接通

输出地址:当PLC与之相应的地址为ON时,触摸屏上的该控件有反应(比如指示灯亮)

网友E(2009-07-29):
谢谢,很明白了,8楼更易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