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9-13):
各位大虾你们好,小弟刚接触工控行业不久,先请教一下安川的什么型号和三菱的什么型号对应,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现在市场上流行的是安川∑-Ⅱ,对应三菱J2.安川∑-III,对应三菱J3

网友B:
这么对应太过笼统,最好根据转矩,转速,机座号进行对照选型。

网友C:
百度一搜索什么都有了啊~`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