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问题:步进电机的半步模式跟2细分精度一样吗

楼主(2007-09-13):
(无正文)

网友A:
步进电机的半步模式是:
不用"专门的细分驱动器",但可产生二细分的功能.

网友B:
步进电机的半步模式跟2细分,其实,就是一回事。

楼主:
有公式吗  我只知道 半步是改变通电次序实现(4拍改成8拍)半步状态只有一相通电   而一般的细分是不是根据sin函数合成电流来现实呢   如何才能计算这两种方式产生同样结果呢

网友A:
半步方式和细分驱动器二细分时,步进电机通电状态是相似的;
半步状态是改变通电次序实现的,但不是只有一相通电,而是交替轮流一相通电和二相通电.

楼主:
我想问的是 在半步的状态(应该是一相通电吧)这个时候产生的力矩能转动的角度 是不是跟2细分时候合成电流转动的角度是一致的呢

网友A:
如果半步状态下各相的电流与细分驱动时各相的电流一样,则力矩相同,
如果半步状态下各相的电流与细分驱动时各相的电流不一样,则力矩不相同.
空载时转动的角度取决于各相通电电流的比率.

网友C:
半步和二细分都是指步进驱动的工作模式,二不是具体的相位状态。“亦云人云”的基本解释思路是准确的!

楼主:
如果有公式就好  你们两位还是没给我个答案(可能我还没理解你们的意思!)

网友C:
楼主竟会如此迷信公式!? 其实楼主的问题是一个步进相序组合的问题,其中不太涉及公式化的理论问题。
再详细解释一下:
半步模式:比如混合式2相步进电机,整步驱动(4拍)为A-B-A#-B#,或者AB—BA#-A#B#-B#A,对应的半步驱动(8拍)为:A-AB-B-BA#-A#-A#B#-B#-B#A。

二细分模式:一般意义上的细分倍数是指针对整步步距的细分数,因而二细分的名义步距等于半步步距,由于细分驱动一般以正弦电流进行规划,因而2相步进电机的二细分驱动的8个相序的相电流(A,B)序列可以分别为(1,0)-(0.707,0.707)-(0,1)-(-0.707,0.707)-(-1,0)-(-0.707,-0.707)-(0,-1)-(0.707,0.-707),或者仿造半步书写方式为A-0.707A/0.707B-B-0.707B/0.707A#-A#-0.707A#/0.707B#-B#-0.707B#/0.707A。

从上面描述可以看出:一般而言步进电机的整步和半步驱动都是满电流值驱动的,二细分的电流则并非都是满值,所以细节上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A:
半步方式和二细分方式相比
电流细节上的差别,就可能造成力矩细节上的差别.
电流比率上的接近,就可能造成空载转动角度细节上的接近.

网友C:
"亦云人云"对细节补充得好!

网友D(2012-01-02):
请问:细分驱动器的上半步和整步有何作用

网友C:
给用户多一份选择而已!

网友E(2014-07-08):
引用 网友C:
楼主竟会如此迷信公式!? 其实楼主的问题是一个步进相序...

 了解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细分驱动器的上半步和整步有何作用

http://wenku.baidu.com/view/2e9aa22d2af90242a895e5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