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如何下载呢!

楼主(2007-09-13):
想在s7-400的多CPU通迅的以太网中,下载单独一个CPU的程序,是采用下载硬件+ OB+FC+FB+DB(不下载SDB),还是在管理器窗口直接选中Blocks(SDB+OB+FC+FB+DB)下载呢,请教大家了,谈谈区别吧,两者差了个网络组态数据,要造成通信连不上.

网友A:
一般先要下载硬件组态,然后再下载程序块

楼主:
谢谢了,那个SDB到底什么时候才下载呢,还有如果硬件编译有错误提示,下到CPU中是应该报错误的,那时可不可以下载SDB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