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的模拟量输入的数字抖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9-13):
我现在用西门子200的PLC,用了一个EM231的4模入的模块,现在电流源是比较稳定的,但在模拟量进入模拟量模块后,在电脑上监测时发现数字抖动特别大,在11000-13000之间数字不停止的抖动。是什么原因。问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他们也没有说出原因。请问各位。我怀疑是不是模块本身抗干扰就不行。

网友A:
这个波动是正常范围。

网友B:
滤波用了吗?信号线的负端和M相接,等电位.

网友C:
加滤波试试

楼主:
信号线的负端和M相接,等电位,我接了。加滤波怎么加

网友D:
用万用表先测测看,1个多毫安的波动,不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E:
1 信号源与EM231之间加信号隔离器试试

2 有无其他干扰源

网友D:
上载了一个中值滤波程序,再资助资料库中,在搜索栏中输入中值滤波s7-200,就可以搜到

楼主:
下载不了啊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oft_main.asp?ClassIDUp=00001&ClassID=00012

不会,学习!

网友:
千分为波动,可就不正常了,一般十分位波动!
加滤波,加强信号抗干扰措施

楼主:
lmhx,你好,我终于下载到了你的中值滤波的程序了,可是我模拟时提示错误。你在主程序中第二网络中的VD300,VD304是不是要改为VD200,VD204呢,和网络1一直呢。子程序SBR-0是不是不需要修改。我模拟时提示错误,是怎么回事。盼解答。
我不是HMI,我不会PLC。加滤波怎么加。是不是在24V中加个电容。
谢谢你们的解答

楼主:
加滤波电容加在模拟量输入的地方,但电容选择什么型号的。

网友F:
晕,怎么回复了一个还有一个?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414417
    建议楼主不要重复发帖......

网友G:
干扰引起的,最好加一个信号融离变送器

网友H:
用带光电隔离的232/485转换器.电脑与PLC接地处理

网友I:
在200的system block(系统块)中,选择InputFilters(输入滤波器)的Analog(模拟量)选项卡把Number of samples(采样数)调到256,把Deadband(死区)设为0试试。

网友J:
1,检查接线是否有接地和屏蔽
2,检查抖动范围是否是正常范围,如果不正常,查一下原因,
3,如果正常的话,程序中处理。

网友K:
抖动是正常的,并不影响正常的显示。

网友L:
我这个不光是抖动 而且是经常会出现0 真是头晕了 这怎么解决啊?

网友D(2007-10-13):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信号源

网友M:
选用带屏蔽的电缆看看

网友L:
谢谢!解决了,负端和M端短接就好了。

网友N:
旁边有没有什么干扰源,比如强磁场,热源、还有就是电源,电网中有大型的变频设备没有加电抗器,污染了电源,查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