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电动车启动是有翁翁的躁声音

楼主(2007-09-13):
请教各位大吓:我现在做的电动车驱动启动时有翁翁的躁声音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应该正常吧

网友B:
正常的啊,几乎都有

网友C:
也请教一下,我用PMAC卡采用模拟量控制伺服电机,当控制卡控制伺服电机静止时(控制卡已经做了关于零漂的参数优化),因为零漂的关系,电机的给定一直都有小幅的波动,造成伺服电机嗡嗡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因为零漂的关系,电机的给定一直都有小幅的波动,”
一般来说,着是因为闭环控制的原因。如果这个都能产生可以听见的声音,一定是增益不太合适。

楼主:
但国外的电动车没有啊,很小声音的,产生翁翁的躁声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由于电动车启动时,速度是由0开始的.电机是靠驱动器给定交变矢量电流.起步时电机有堵转电流大,噪声也就大,这是正常的.加电时要慢对电机有好处

楼主:
;加电时要慢对电机有好处;这话怎么说呢

网友E:
“产生翁翁的躁声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驱动电流脉动过大,电机绕组浸漆工艺不过关。如果启动过程控的是电流,应不存在堵转电流问题,如果只控电压,需考虑软起策略。

网友F:
电机是用变频器带的吗?

网友G:
现在多数电动车控制类似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