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电位器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7-09-13):
有谁知道S7-200的STOP/RUN开关旁边的可调电位器是干什么用的?欢迎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搜来的:
S7-200自身带有两个电位器.
    可以调节内部的字节SMB34/SMB35

网友B:
特殊存储器SMB28、SMB29中的数值对应两个电位器的位置。可能使用它们的人不会太多。我们只使用过一次,那是10年前,实验PID程序,利用电位器变化方便的特点,把SMB28、SMB29的值作为P、I值,快速方便地找到最合适的的PID数值。
   实验完了,对数值范围心中有数,就没有必要再使用这些电位器了。

网友C:
特殊存储器SMB28、SMB29中的数值对应两个电位器的位置,可方便的在外部调节数值。

网友D:
从来没用过,学习一下.

网友E:
致:
老愚者:
PID具体指的是什么?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吗?我只知道电位器0和1在SM28和SM29分别能读出它们的数值!具体做什么用,就有点不清楚了!

网友F:
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B:
PID指闭环自动控制中的比例、积分和微分,它们的数值是否合适对于闭环自动控制的性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已有百年的老话题了,搞自动控制的人,谁也绕不开这个问题。
   举这个PID的例子,只是说明利用S7-200中的电位器能方便的、连续的无级改变SMB28、SMB29中的数值,利用SMB28、SMB29中的数值作为你要寻找的数值(当然程序还要做适当的处理),快速地得到结果

网友G:
学习了!  SMB28和SMB29字节(模拟电位器)
SMB28    存储模拟电位0的输入值
SMB29    存储模拟电位l的输入值

网友H:
S7-200自身带有两个电位器.
可以调节内部的字节SMB34/SMB35
详见系统手册!

网友I:
S7-200自身带的电位器"0" "1"对应内部寄存器SMB28和SMB29,它们在寄存器中的值是"0-225"

网友J:
CPU221/222带1个模拟电位器,CPU224/224XP/226带2个模拟电位器;
    模拟电位器位于模块前盖下面。您可以调节这些电位器来增加或者减小存于特殊存储器中的值(SMB)。这些只读值在程序中可用作很多功能,如更新定时器或计数器的当前值,输入或修改预置值、限定值等。可以用一个小螺丝刀来进行调节:将电位器顺时针(向右)旋转来使数值增大;逆时针(向左)旋转来使数值减小。
    SMB28中的数值代表模拟电位器0的位置。SMB29中的数值代表模拟电位器1的位置。模拟电位器的标定范围为0到255,重复度为±2。

更正楼上的楼上:SMB34/SMB35是定时中断时间间隔寄存器而不是模拟电位器!

网友K(2009-06-12):
学习了,不能少于10个字符~

网友L:
18楼的回答精辟

网友M:
18楼厉害学习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