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晕啊,UC3844电路有点怪

楼主(2007-09-13):
有个鲍米乐的伺服驱动器原来是电源坏了,经过维修之后,主板电源一跳一跳的(就是说电源一下有一下没有),检查UC3844的供电脚(7脚)电源不稳定在12V-14V跳动,但我把UC3844拆下来再去量是稳定的有17V,元件多是好的,呵呵搞晕了,请教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反溃电源有故障,查3844电源部分,二极管,电容,最后查开关变压器

网友B:
电源坏了 修一下就好了

楼主:
我也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变压器的反溃绕组坏了,没有变压器更换.可惜啊,8000块就没得赚了,呵呵!!!

网友C:
量一下变压器反溃绕组,如通应该没问题。贴片电容、电阻的损坏概率比较高,再有就是3844本身。

网友D:
变压器的可能性不大!我修过一次这样的故障.就是反馈供电的二级管坏了,用表却测不出来.

网友E:
不要没有信心吗!有事情请联系057587151798 13858524710一起解决.

网友F:
心中有你:
你是绍兴那里的? 我是绍兴上虞的,现在在江苏上班

楼主:
电源起振部分就那么几个元件(不超过20个)全部是好的.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楼主:
原来也怀疑过UC3844,但换了一个,故障还是一样,什么二极管,电阻,电容,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变压器的量不出来了.不敢确定,搞了这么多年很少有维修不好的电源,这次被遇到了,

网友G:
有的小电容量不出来的!

网友H:
变压器坏确实不好量。前些天我的电动车充电器坏了,就是变压器的事。

网友H:
不过变压器可以订制,8000块,定制一个,值!

网友I:
8000块,真厉害。变压器不会有问题,我来帮你搞定,咱们三七开,我三你七,哈哈!

网友I:
根据你说的故障现象,变压器不会有问题,一般是负载有短路,造成电源重复启动,每路整流二极管分别取下,然后上电,就可以判断哪路有问题了。 挺佩服你的开价能力的,修下电源8000块,佩服.......

网友D:
这样的电源修好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要灰心.和它拼了.我就有台变频器的电源就是带负载的能力差.我什么都代换了,最后发现是电路板漏电.前后修了我差不多半个月.不要太相信万用表的测量,用代换的方法.这么多人支持你,绝对没问题.

楼主:
奇怪的是,我把UC3844拆下来去量电路上供电脚稳定的有17V,后来我就在uc3844单独引线出来接线如下(把5脚接地,7脚接电源)其他的脚空着,接到电路上,原来稳定的17V又在跳了.是不是在自激振荡了,还是......???

网友E:
TO;湘江.我是绍兴诸暨的.你在江苏做什么啊!有空联系啊!15988230467

网友J:
把瓷片电容全部都换掉试试看

网友K:
17V供电电路问题.

楼主:
17V供电电路问题.,那为什么我把它拆下来就可以了 ????

网友I:
“为了”老兄,看来你对3844芯片还不太了解。
你的故障是典型的负载短路造成的重复启动现象,需检查电源负载以及反馈部分。

网友K:
17V供电电路供电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A:
comm有点误导。拆下3844-17v就有了,是因为此电压式起动电压,有一支上百k的电阻提供的,有了负载此电压就下来了。正常时的电压是17v是因为反馈的电源电压。
为了,,查看电源功率部分,也有可能,我并不同意是负载短路,如果是的话不是像你说的那样,至少我没碰到过
 再看看基准电压部分

网友L:
7脚给外部的17V电源,然后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M:
七脚电压回摆动是正常的,你把负载全部段拉,只留反馈看一下正常否,不正常擦反馈,或1,2脚其真电路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这几天的讨论!分析的很有道理,一般是负载有短路或者反馈才会引起保护,UC3844只要一起振马上就保护了,然后就不停的起振,保护按一定的频率动作,才会至使7脚的供电跳动,外围的元件全部是好的,没有什么东西怀疑了,只能怀疑变压器了.

新疆工业电器,变频器维修中心合易公司

网友(2007-11-15):
新疆工业电器,变频器维修中心合易公司

网友:
我遇到几台和你同样的故障,都已修复,你的好了吗?

网友N:
那里有轻微短路,或者那个元件性能不好了,,变压器坏,,自己做绕一个可以,

网友O:
负载有短路

网友L:
有短路的负载

网友P: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整流输入电压大于30v时,vcc就开始不断跳变,但是这时ic还没有开始工作,并没有脉冲输出,是否可以判断不是负载短路或是电源反馈的问题呢?

网友Q(2007-12-15):
现在修好了吗?

楼主:
没有维修好

网友R: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3844有工作电源,开关管正常,变压器也正常,但3844没基准电压,外围震荡元件正常,变压器反馈线圈和反馈电路也正常,换一片3842上去还是这样。将变压器负载全断开情况还一样!想请教各位高手!先谢谢啊。

网友S:
怎和我的那个人伦茨电源一样,还有没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T:
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U:
本人曾维修过一台伦茨变频器的电源,当时是UC3842的1脚外接电阻开路.修好后用单相380V的维修电源调试时也出现楼主所述的现象.后来用市电三相380V通电后正常.

网友P:
我的修好了,原因是吸收回路的问题。我原来原边吸收回路是用的是两个二极管,其中一个管子的反向耐压取得低了。后来换了高点的就好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变压器反馈绕组太少,建议加2到3圈。

网友V:
订做一个脉冲变压器吧,又不是很

网友W(2009-09-16):
我修过这种,是开关变压器局部短路的问题

网友X:
老兄,修个电源8000块?服了你。用3844控制的电源最大功率不会超过250W.估计在150W左右,不知输出电压有几组,如果空间允许,另加成品电源板就搞定,何必死在一棵树上

网友Y:
呵呵

“为了”老兄你也不来结个帖?

网友Z:
引用 网友I:
“为了”老兄,看来你对3844芯片还不太了解。
你的故障是典型的负载短路造成的重复启动现象,需检查电源负载以及反馈部分。

网友AA:
楼主,修好没?

         看看三脚电阻和电压吧。那是过流检测。负载或绕组短路都会表现在此出来。

网友AA:
根正:

     应该是  “在此表现出来”

网友AB:
说的好神奇啊,就一3844开关电源修不好就算了,居然还找不出问题,且维修价格那么高,你出一千块,我帮你修了。。。。

网友L:
外部电路局部短路或开关变压器局部短路。

网友AC(2009-11-01):
     楼主现在怎么样了??好期待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D(2010-05-21):
电源故障好修啊还是我给你修吧

网友AD:
我的电话是15027740201

网友AE(2011-04-15):
我也碰到类是问题啦。头晕,。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AF:
先确定是负载或电源的问题,电源问题,应该可以修好吗?你说不过20个零件一次全部换掉(电阻量了正常就不换),换新件都要用表量一下,还是no,那被换下的没问题。顾障范围就很小了吗,高定还难吗?

网友AG:
这种现象叫打嗝,要是变压器后侧无短路现象(二极管击穿的多些)应该检测变压器给3844供电的线圈至7脚是不是开路所致,要是变压器局部短路应该能闻到味啊

网友AG:
楼主解决了吗?要是解决不了,我可以帮你修啊,我是山东潍坊的,你是哪儿的啊?QQ273255335

网友AH:
大家看看时间,都四年多了。不要再帮忙维修了。估计尸首都找不到了!

网友AI:
不管帖子是多久的,大家讨论的是问题和现象。 我感觉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最大的可能就是  开关管漏电了造成的。大家以后有遇到可以换下开关管试试看。

网友AJ:
你这个是典型的电源打嗝现象,可能的原因是负载过流、电流采样电路故障、电压反馈网络故障等,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假负载独立维修电源,用以区分故障是电源本身还是负载导致的,详情可参考这里,一些维修案例:http://www.ynpax.com/cn/news/index.asp,我们是专业变频器、电路板维修的,如果距离近可以拿来免费帮你看看,地址:昆明市官渡区国贸路725号宏兴大厦A1406,电话:0871-7322300   7322190

网友AK(2018-09-04):
我也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也是鲍米勒伺服驱动器电源,3844的7脚电压在11V到15V之间不停波动,手上两块电源,电阻啥的量量都没有问题,交换过变压器,坏的电源依然是坏的,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