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PLC与人机的匹配问题

楼主(2007-09-13):
请问PLC或者人机方面的专家:PLC与人机连接的时候,有什么要求?怎样才能匹配?我的意思是不同品牌的PLC和人机可不可以连接,有没有匹配的可能性。需要什么条件??
谢谢!!

网友A:
可以,人机具有PLC的驱动,然后人机与PLC之间选择合适的连接线,人机上设定通讯参数。

网友B:
主要看人机的,只要人机具有PLC的驱动就可以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