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9-13):
西门子高手们,我是一个新手,现在才接触S7-200.对模拟量扩展使用不熟悉,请教高手怎么读取扩展模块的现在值,又怎么写入输出模块呢.希望大家帮忙!给我发个程序最好,谢谢高手门了.我的邮箱:sddzsunhongbo@163.com

网友A:
LD     SM0.0
MOVW   AIW0, MW0 //读取模拟量
MOVW   MW0, AQW0 //写到模拟量

楼主:
怎么区分模块呢,我是说要是有几个输入和输出模块,读取的是现在平均值吗?

网友B:
模块不需要区分,根据通道进行顺延,如本体上两路就是AIW0,AIW2,那么第一个模块上4路就是AIW4,AIW6,AIW8,AIW10,那么第二个模块上4路就是AIW12,AIW14……

网友B:
读取的是当前值,而非平均值哦。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平均值怎么读取呢?

网友B:
如果用于滤波的话,那么在您的软件上设置滤波时间即可。如果想取平均值,那么就需要多次采样,那么就需要多次采样保持,然后除以采样次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