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EH伺服卡有什么功能

楼主(2007-09-13):
  想了解一下适用于电场的DCS。看到新航智硬件产品里面有DEH伺服卡,请教一下EDH伺服卡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你可以去他们网站上看一下啊,实在不明白给他们去个电话咨询一下

网友B:
EDPF-VCⅠ全称电液并存型DEH伺服阀阀位控制器,专用于火力发电厂电液并存型DEH电调系统。VCⅠ卡接收上位机发来的阀位输出控制量,由D/A转换成模拟量,送至差分放大器,与线性阀位反馈信号(LVDT)进行差分放大,再经功率放大后,送至伺服阀门转换成液压信号,控制阀门的开度。
EDPF-VCⅡ卡是专门为DEH系统设计的智能型伺服功放卡,卡内将控制指令与阀门反馈信号相减,经PI运算后送功放输出去控电液转换器。EDPF-VCⅡ卡在具有传统的VC卡功能基础上,还能直接与位移传感器连接,产生与位移成线性比的电压信号,达到精确测量位移的目的。EDPF-VCⅡ卡输出信号有-10V~+10V、-10mA~+10mA、4~20 mA三种类型。
需要了解更多,可以上www.xhzk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