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STEP7安装问题

楼主(2007-09-13):
    每次安装STEP7后打开软件就显示
    STEP7发现自动许可证管理器存在问题。正在关闭应用程序。请重新安装自动许可证管理器。
    打开帮助是显示
      错误描述:
   您需要具备使用STEP7软件的有效许可证密钥。便无法找到此许可证密钥。

请名位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A:
1 是否拥有授权?如是,请执行第二部,否则,找个途径去搞授权。
2 如果有授权,那么授权管理器出现问题,打开计算机的管理,服务中看授权管理器服务是否运行,如没有运行请运行,如无法运行请重新安装授权管理器。

楼主:
授权在那不太清楚,能告诉我是那个文件名吗!谢谢您了!!!

网友B(2009-04-23):
授权管理器服务是运行的.接下来怎么做请指点

网友B:
我使用STEP7编程软件没有使用许可密钥,只能使用14天,现在已过期,请问:现在要怎样恢复?

网友C:
一般在C盘根目录AX NF ZZ 文件夹,该文件夹是隐藏的系统文件夹。

网友D(2009-10-01):
找密钥啊.下载按装就好.

网友E:
再看看书吧,书上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F:
显然是缺少授权,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G(2009-11-23):
哎呀,要么没授权,要么授权管理器出问题了

如果授权管理器出问题了,就把他卸载了重新装了上去再授权就行了

一般授权在你电脑的C或者D盘下面的一个叫“AX NF ZZ”文件夹里面

网友H(2010-07-05):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许可证密钥在哪下载

网友I:
我有授权  可以找我要  要是你需要的话

网友J(2011-08-04):
无语了,授权多的很,网上一大堆,搜索下,下载。然后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导入授权就可以了!需要的跟我联系了!